联想CFT3I1主板通病维修一列

楼主(2019-10-20):
说到通病这种型号的主板还真不少,一般都是上电后主板不运行也就是不跑码的问题。再就是不上电的问题。

拿到主板上电看电流差不多0.41A左右,正常情况主板运行了应该0.5左右吧.

然后直接测试32.768晶振看波形无波形,
然后测试VBAT电池电压有3V左右正常。

然后测试U32的2脚又2.6V正常。

然后测试输出脚3脚有1.49V电压也正常

电压输出正常的,然后1.49V经过R544后电压就变成0.03V了,而且单独测试电阻是正常的。

然后测试的,对地阻值,阻值只有24.5Ω左右

然后到这里大家应该清楚了吧,单桥最容易坏的
的出问题的,就是桥上面电容因为这个电压是由电池供电,时间长了容易氧化,导致漏电。然后拆掉这个电容阻值正常了。

然后上电测试正常

网友:
N年前的老通病了,现在这个主板就买几十块了,很快就会直接当垃圾卖了。

网友:
这主板居然现在还有人修?

网友:
我就是骗点分

网友:
LZ该不会是思天吧。。。。。和思天的桌面一样干净!

网友:
不错啊 现在这样基本功扎实的年轻人不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