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970 4G显卡

楼主(2019-10-20):
映众gtx970冰龙现在说啥也装不了驱动,BGA 265度核心加焊无效果。接一下不敢乱动了,整的更坏了 白瞎了,现在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如何搞更为稳妥一些。谢谢大伙了!!

网友A:
你先要检查显卡GPU是不正品,不花屏只是装不了驱动,有可能遇到......

网友B:
先刷个bols看看,不行只有从值,都不行就核显怀了

网友C:
MATS测试一下,哪颗显存 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TS测试一下,哪颗显存 坏了

首先,感谢您的解答。我也怀疑是显存颗粒的问题。可是没有MATS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先刷个bols看看,不行只有从值,都不行就核显怀了

谢谢朋友。刷BIOS跟刷主板是一样的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要检查显卡GPU是不正品,不花屏只是装不了驱动,有可能遇到......

核心应该是正品 正经型号吧。因为我以前用的不错。

网友:
显存问题,有坏的

网友:
显卡和主板不太一样bios不容易坏。别动不动刷bios.越刷约瞎。 还是老老实实的慢慢找毛病修吧,不行发给论坛里高手去修,李宁XX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朋友。刷BIOS跟刷主板是一样的方法吗?

一样的方法,就是bols不好找

网友E:
先测量各大电阻与电压,正常不?如果正常,通常是核心虚焊了,这个要技术了,最好重植再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测量各大电阻与电压,正常不?如果正常,通常是核心虚焊了,这个要技术了,最好重植再焊!

谢谢您。真的需要一定的技术了  BGA温度多少最好呢 指点一下呗  我之前用的265度。是不是低了。

网友:
核心加焊过了,没有程式测,你是修不好的!
70%花屏引起的!
你要是手工好的话!取下A组,回植一下

网友F:
来来来我来告诉你,这是显存问题显存换掉就好了

网友:
这种问题显存坏的多         建议先整显存

网友:
显卡加焊核心265度焊点融化了没啊?感觉都没融化样

网友G:
看过一篇帖子。。。笔记本的!也是打不上驱动!后来版主发现是耦合电容坏了。。。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来来来我来告诉你,这是显存问题显存换掉就好了

是真的不?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过一篇帖子。。。笔记本的!也是打不上驱动!后来版主发现是耦合电容坏了。。。可以参考一下!

感谢您提供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