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那些加焊CPU修好进水G40的大神们,加焊CPU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9-10-20):
我信你们加焊过两台,都还是一同卵样,你们能说说触摸板进水,为什么要去加焊CPU,进水也能让CPU虚焊?想来想去感觉智商受到了磨擦

网友:
修不好都让CPU背锅

H55

网友:
我这边一个同行的套路,那 老头子修不好 就说CPU报废了。。30V搞进CPU供电去。

网友A:
不一定是加焊cpu好的 可能是加焊时候整个主板加热

网友:
什么 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加焊cpu好的 可能是加焊时候整个主板加热

我也觉得可能是这样,肯定是哪里有腐蚀还没处理到,也可能是板层过孔的地方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