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110M 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9-10-20):
主板型号:IH110MS 主板代工号:MS-17963 REV:1.0
故障:不显示
测内存供电1.2V 正常 测桥供电0.9V正常。 测VCCIO 0V不正常。
电路图,测EN信号为0V 为Q124 管子转换而来。
直接拆除Q124后EN信号正常。 VCCIO 电压也正常输出。
CPU供电正常输出。
主板正常亮机子

网友A:
楼主都不分享下图纸吗

网友:
楼主能帮我看看这几根信号是什么信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都不分享下图纸吗

对头,主要是图,

网友:
最主要的要会系统话的维修  厉害

网友:
这种机器一般刷BIOS多,修主板电路直接换板

网友:
上一块这种板竟然没有修好,电压都有。

网友:
象楼拆个转换管就好了的,直接换板?一看就不是搞维修的,换板是来钱来的钱快,可能赚的钱比维修人员还多,但失去了维修精神,不知道您来这里做什么的,换板不需要看迅维论坛的。而且估计客户自己也会换,要你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都不分享下图纸吗

搜索ms-7963 就有图,V星的版号套路不就是这样吗?

网友:
vccio_en是靠某电路上拉?

网友:
我也有几张这板子。。大多数被小强的粑粑给糟蹋了一大片

网友B:
维修思路清晰             不过是复合MOS管是坏了 还是前面的信号不对        MOS管前面的信号没测啊

网友:
板子是一样的吧,差别就是BIOS

网友C:
为啥拆了就有电压了

网友:
我就是来骗点积分

网友:
大神我终于把你等来了,我所期待的福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啥拆了就有电压了

电路不受控,默认高电平开启,芯片接到高电平信号后输出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思路清晰             不过是复合MOS管是坏了 还是前面的信号不对        MOS管前面的信号没测啊       ...

就是复合管坏了。。。。

网友:
为什么拆了这个管就会有电压了呢。

网友:
学习了,大神,崇拜你们的技术。

网友D:
不找一个复合管放上去的话,关机会黑屏,试试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找一个复合管放上去的话,关机会黑屏,试试就知道。

不会呀~~~~客户都拿回去好多天了。。。台式机没那么严谨

网友:
一下子明白了什么

我不是修电脑的 修汽车的 我一个笔记本开机白屏 你能帮我看看查那个点不  按网上说的 都查了 供电没问题 就是白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下子明白了什么
我不是修电脑的 修汽车的 我一个笔记本开机白屏 你能帮我看看查那个点不  按网上说的 都 ...

开机白屏也有一些是屏坏了的呀。。可以找个屏换一下排除一下屏是不是坏了

网友(2020-03-30):
q124在那个位置?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