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电容烧了,跪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9-10-20):
蓝宝石HD6950 2G  GDDR5白金版显卡电容烧掉一个,标记为C157,有哪位大神知道是什么型号的电容吗?请告知,跪谢......!

网友:
已经搞定了,拆了另一个地方的来补上了

,不知道对显卡有影响没有,直接上图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拆了丢掉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拆了就是,不影响使用。如果非要装上,找个报废的显卡,找到和换这个差不多位置的的电容,换过来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了丢掉就可以了。

丢掉了点不亮显示器

网友:
换个大小差不多的就行

网友:
电源滤波电容,没那么多讲究的,耐压够就行

网友:
12V滤波电容

网友:
估计那个电容是耦合电容,拆了就等于断路了

网友B:
找个差不多大小的装上应该就可以,话说你焊得太丑了,焊点一点也不饱满光滑。

网友(2020-04-02):
引用 网友B:
找个差不多大小的装上应该就可以,话说你焊得太丑了,焊点一点也不饱满光滑。

我用电烙铁焊的,一点都不好焊,还是要用风枪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