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8,无进水,开机卡白苹果,开

楼主(2019-10-21):
苹果8,无进水,开机卡白苹果,开机电流100到200后就回零了,有大神知道是哪里问题么?

网友A:
排除外配 和i2c 总线有无短路

网友B:
问客户资料重不重要,刷机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客户资料重不重要,刷机试一下

谢谢,搞好了是硬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除外配 和i2c 总线有无短路

搞好了是硬盘问题

网友:
就是安的1903,都是在7代8代的上面都正常...............

网友:
這個強,目測修機。

网友:
我先以为是码片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好了是硬盘问题

重装硬盘?

网友:
加热主板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