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暗影精灵 光影精灵 可调电源不开机 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9-10-21):
HP 新款笔记本 暗影精灵  光影精灵  用可调电源不开机、
笔记本后面后壳的电压是19.5v 但是用可调用20V 都不能开机
按开机按键是灯闪一下然后没有反应、开不起来、
经过淘宝咨询、才知道、这几个机器如果用可调电源的话、需要22.5-22.8V 的电压才能开开、
但是实际检测发现、电压要控制在 21V-22V 之间  希望大家少走弯路、具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网友:
我的电源19.5V正常开机

网友:
像其它系列的用可调电源头,通电开关灯1闪1闪,还可以把电源头固定罗丝拆掉,不装壳上,19v照样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