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50D 掉电问题通病

楼主(2019-10-21):
神舟战神K650D 掉电问题,这个是通病问题,故障是不定时掉电,掉电了又重新开启,有时候没亮机就掉电重启。判断方法是把PQ58(6个引脚的复合管)的1、2脚
短接,如果正常不掉电,把PQ58换了故障就修复。

网友:
是不是嘀嘀嘀的响

网友:
学习了,碰到这问题可参考一下

网友:
碰到这问题可参考一下

网友:
有的是掉电,有的是触发就掉,这个算是这个系列的通病了

网友(2021-06-12):
神舟掉电的多的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