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B75主板跑码55维修

楼主(2019-10-21):
大家知道跑码档55的话是不过内存。测量内存几个关键点170脚 1.5V (正常)
240脚 0.75v (正常)
238脚 3.3v (正常)
118脚 3.3v(正常)
236脚 3.3v(正常)
168脚 1.5v(正常)
都正常呀。难道是内存238脚和桥的通讯有问题?于是又换了下面图中内存和桥连线的相关元件。

换好后还是一样档55。心里凉凉了。
当然内存和cpu这些硬件肯定是换过试过了。
求高手指点。

网友:
刷个BIOS嘛。

网友:
这个肯定操作过了

网友A:
换版···············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版···············也不贵

不是钱的问题,只是想找到原因。因为之前也碰到过一个华硕一样的情况,也是没有修好。

网友:
把桥的芯片换掉试试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

网友B:
你是不是用到AMD专用内存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用到AMD专用内存条了

不是的。内存常在测试的。这个搞维修的还是清楚的。

网友:
还没有修好。扔一边了

网友:
新版新故障我有一片至今都没有修好,按时序走了都没有办法

网友:
b75的主板不太好搞定换桥又太贵了

网友:
华硕的不是好坏排阻,看看有没有

网友C:
把图三两个小三极管换了,不行查DRAMPWROK,跑55不存在修不好的

网友:
在华擎的主板上遇见过是U集显供电的问题引起跑55.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图三两个小三极管换了,不行查DRAMPWROK,跑55不存在修不好的

已经换过了。

网友D:
重点是示波器抓一下SMBDATA   SMBCLK 是否有波型   如果有就刷官网BIOS   一般都可以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点是示波器抓一下SMBDATA   SMBCLK 是否有波型   如果有就刷官网BIOS   一般都可以搞定

没有示波器

网友:
SMBDATA   SMBCLK测一下这两个阻值。

网友:
那你要确定那两个信号有没有到BGA里面去。拆了相关件量阻值,或者通电的时候用射波器打下三极管D极有没有波形闪

网友:
仔细查看了好几边了,都好的

网友:
是不是CPU底座虚焊?

网友E:
这个要怎么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要怎么处理?

没做过  我是按报废的

网友F:
内存118脚出来的mos管+排阻查一下。可能有收获,我是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内存118脚出来的mos管+排阻查一下。可能有收获,我是新手。

我图上就是你说的mos管和排阻。都换过后才来发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