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08 不过隔离保护

楼主(2019-10-21):
820-00875 不过隔离保护  q7030 4脚 12 脚 0 v  AUX_DET 5v   SMC_AUX_OK 3.3   P_IN  19v  BOOT1  5v    全部信号查了  都正常   ISL9239也换了   就是不输出LX1  GATE_Q1    q7030不道通

网友:
求大神指点下   ISL9239的工作控制q7030 工作的条件

网友A:
怪了,你的 主板通过CC1 CC2 都升压到20V 了, 就是不过PPBUS 的 13V

网友:
Q7030 7040 换了 没有???????

网友B:
有升压起来吗?

H55

网友A:
正常是5V,升压了才到20V!

网友:
是不是还有条件没有查出来的,条件都正常就换芯片和管子

网友:
问题找得了  cpu 坏了  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是5V,升压了才到20V!

已经升压了  是cpu 坏 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怪了,你的 主板通过CC1 CC2 都升压到20V 了, 就是不过PPBUS 的 13V

已经升压了   是cpu 短路   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升压起来吗?

正常是5V,升压了才到20V

网友(2019-12-25):
我想知道你这个是怎么查到是CPU短路保护了,我现在也有一台机器是这样的问题,查哪里可以看出来是不是CPU的问题

网友(2020-04-06):
我发了一贴子,上面有隔保上电时序图, 对着时序修就OK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3309-1-1.html

网友:
CPU坏了会导致不过隔离?  查错了吧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