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寸弘基显示器LCD改LED,请教

楼主(2019-10-21):
这个显示器的灯条坏了,没有LCD的灯条了,想改个LED的,它这个高压供电32V,我想问通用的高压板应该可以吧,我记得以前改的时候都是12V,心里没底,问问各位老鸟

网友:
应该可以。就看你买的高压板质量怎么样。保险起见要先把LED高压板的电源输入端的电容换成50V

网友:
32V太高了,好像通用的没有这么高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