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je40-hr-10267 宏碁掉电维修 新手维修

楼主(2019-10-21):
      第一次发帖分享一下维修经验。今天接到一台acer的4352笔记本,故障是加电到0.1掉电并反复加电掉电。这肯定是有短路保护了让客户把机器留下后开始拆机检测。      板子拆出来后先按老师教的对各大电感打值,没有明显短路。可以加电那就直接跳过查找待机条件去查各路供电。因为加电只有0.1就掉电所以推测供电没出来几个(自己摸索感觉应该是这样的,做不得准)。
      按照时序测电感电压最先出来的应该是核心供电1.5v(好像是叫核心供电了吧,基础差的不行,上课还不认真),查电路图首先测量电感pl4601,没有电压,这么幸运直接找到坏点了。

      查芯片的条件,供电和开启。供电14脚vdd是由待机5v提供,测量无电压。看电路这个电压是经过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得到。在主板上找到这两个电容电阻(这主板的位置号真是看的让人不爽)测量,电阻pr4604一端有5v一端没有电压。测量电阻两端发现没电压这端接地了,这是把电压拉低了。难道芯片短路了?看图纸还有个电容是接地的也有可能是它短路拉低了5v。于是再掉电容打值,对地有值了,看来是小电容短路了。

      补个小电容上去加电,电流一路跳到0.7a没掉电,接屏亮机。到这就结束了。这个修的比较顺利,也算是第一次真正的独立修机吧(通病那些除外)。师傅在时没认真学,师傅走了才开始慢慢专研,好多东西一知半解,这次的维修也不知道算不算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第一次发帖,光是上传图片就研究了半天,也不知道怎么放大图片就是意思一下吧。就当心路历程吧,说不定以后拐回来看时会很有意思。

网友:
学习了 感谢楼主 奉献

网友:
分析的很好!!!!!!!!!!!!!!

网友:
加分鼓励,是不是很有成就感!

网友:
很好 的维修经验  谢谢分享

网友:
基础还是有的只是不熟练了,加油

网友:
分析很到位,学习了

网友:
加分鼓励了

网友:
能修好就是最大的鼓励,加油

网友:
又一位大神出炉

网友:
很扎实了 ,用工了老铁

网友:
不换件维修最好了

网友:
能修好就是最大的鼓励,加油努力

网友:
这机器有点位    论坛找一下     所以位置号不难找

网友:
大神我终于把你等来了,我所期待的福音

网友:
恩  这个写的比较好的帖子  ,思路比较清晰   ,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