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puls摔的WiFi信号弱

楼主(2019-10-21):
苹果7pulsWiFi信号特别弱,手机摔的有点弯,换了天线不行。主板没有掉件,离得近才搜到一点。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修好发30红包,说话算数

网友A:
WIFI后面滤波器那接根假天线

网友:
撬WIFI重装,2.4g掉点虚焊,

网友:
WIFI拆下检查有没有掉点与阻值

网友(2019-12-05):
引用 网友A:
WIFI后面滤波器那接根假天线

那假天线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