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US P8H61-M LX REV1.01二次开机不触发

楼主(2019-10-21):
主板第一次插电源,能正常触发开机,关机后无法再次触发,需要拔掉电源后,等一会儿可以再次触发。
没触发前,测量3vsb:3.4V、电池电压正常,跳帽电压正常,晶振已经跟换,刷过BIOS,开机针电压3.4V,复位针电压1.9V(感觉偏低,但是论坛有说这是正常的,更换过IO附近的822排阻和开机针旁边的220排阻)。没触发之前IO的64脚S_SLP_S3#为3.4V(此电压不该是触发之后,南桥发给IO的高电平么?)。
正常触发开机后,关机,测量S_SLP_S3#为0V,短接开机针,S_SLP_S3#无变化,无法再次触发。
求大神给点思路。谢谢了

网友:
等不行的时候触发时序查一片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主板被划断线了,没有仔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