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40-80不开机,插可调电

楼主(2019-10-21):
联想n 40-80不开机,插可调电源待机0.1A多,拆机发现3.3v供电芯片烫手,待机3.3V对地短路,拆掉芯片烧3.3V,发现ec和网卡芯片发烫,换掉ec和网卡卡修复,网卡没有原型号8111GUL用8151GH代换成功。

网友A:
现在35V都是独立的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35V都是独立的芯片了

是啊!今天又遇到个同样型号的笔记本,也是这个芯片烧了,而且烧的很糊,这个就没那么幸运,CPU挂了,直接还给客户了,修就不发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