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7206W 无法打印 02

楼主(2019-10-21):
有没有大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高手啊,关键信息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啊,关键信息看不到

哥  指教  需要什么

网友A:
后面数字看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数字看不清楚

无法打印   02

网友A:
主马达故障、马达编码器连接不良,低压电源板故障,主板故障。先看看你的粉盒能不能转得到,加热组件能不转得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马达故障、马达编码器连接不良,低压电源板故障,主板故障。先看看你的粉盒能不能转得到,加热组件能不转 ...

好的  谢谢

网友:
粉盒要转一下下   组件能预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啊,关键信息看不到

哥 又变0A了

网友:
按说明查下去,,

网友B:
但一般都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一般都是主板有问题

在吗   你VX多少 加一个 我可能找到原因了  问你一个问题

网友:
你VX多少  可以加一个吗  我可能找到原因了,有个问题问下你  打印机我不太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一般都是主板有问题

马达那块小板链接排线就没5V跟马达供电   小板取下来单独排线有5V   可以直接飞线跟马达接地线跟5V供电吗?

网友C:
我想错了,11111111111111111

网友(2020-08-26):
引用 网友C:

我想错了,11111111111111111

最后问题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