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版号11326-1m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9-10-21):
客户拿过来说不开机,拆机测试,<纬创代工》电流0.007,按开关待机电流直接为0,故障为不触发

测待机电压线性3v5v正常

待机芯片的开启电压是ec发出来按开关的瞬间待机电感3v5v正常然后就没待机电流了,测ec供电条件,待机芯片条件都正常,

在论坛看到有人加焊南桥好了 ,我风枪加热后测试亮了,
我以为真好了呢上bga后有变成老故障了《重新置球南桥还是不触发》测待机南桥有2路rtc电压偏低,

换了电阻电压正常测试亮机《有以为好了》,

还没1分钟有不触发了还是老故障,此时心情是复杂的,以上问题就证明了加热就能亮机,纬创的待机时序比较麻烦修的心累

然后南桥后面乱测发现有个电阻r1909有问题,更换后问题解决

网友:
这个图片忘了传了

网友A:
3.3V待机电压通过Q1901产生桥复位信号

网友:
3.3V待机电压通过Q1901产生桥复位信号 那个坏的电阻是无穷大还是

网友:
不错的一个案例,值得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电阻坏应该无穷大,电路哦

网友:
大哥是如何测得这电阻有问题?

网友:
我修过,不稳定的。有时触发有时不触发,查到分压电阻导通不良的。

网友B:
太厉害了吧,给别人都扔了吧,还有乱测这种维修方法,学习了

网友:
技术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
这机子我也修过一个就拿电阻问题

网友:
这个电阻怎么查到的 我很好奇

网友:
电阻的阻值不对了?修这机子也挺费眼睛的了

网友C:
时序为什么复杂.都是一样的架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序为什么复杂.都是一样的架构啊

纬创的待机比仁宝的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V待机电压通过Q1901产生桥复位信号

哦,原来如此  我都不知到有这个时序 就在桥背面挨个测量发现这个电阻开路了换了就好了  然后有看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厉害了吧,给别人都扔了吧,还有乱测这种维修方法,学习了

太尴尬了 我感觉问题就在那一块所以一顿乱测然后就找到问题了

网友(2021-06-14):
我一台同样的机型,同样的现象,是电阻R1909问题,我没有换,直接拆掉短接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