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LA-G711P

楼主(2019-10-21):
合成的BIOS,第一次开机会自动重启三次OK

LA-G711P OK.BIN

网友A(2020-04-17):
楼主传的BIOS是已初始化的,我传个配置ME的

网友(2020-12-09):
引用 网友A:
楼主传的BIOS是已初始化的,我传个配置ME的

开机掉电的    有问题

网友(2021-01-08):
引用 网友A:
楼主传的BIOS是已初始化的,我传个配置ME的

完美亮机 5秒

网友(2022-05-28):
引用 网友A:
楼主传的BIOS是已初始化的,我传个配置ME的

开机掉    电

网友(2022-08-21):
引用 网友A:
楼主传的BIOS是已初始化的,我传个配置ME的

直接触发掉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