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20i电池不开机求助,电源可以开机

楼主(2019-10-21):
X220i电池不开机求助,电源可以开机
单独电池,按下开机键,能听到主板滋滋的响声。
插上电源线,加上电池,同样不开机也不能充电。
单独插上电源拔掉电池,开机启动正常。
请教高手原因?
电池换了两块,都不行,电池在同事机器上正常。

网友:
很简单  换块电池试试  应该是电池板坏了

网友:
这机器还修 ,,,

网友:
明显主板故障了 拆机测下电池修过线路
或者找专业的人员看下

网友:
保有量很大的

网友:
这个就是主板电路问题吗 。就是充电芯片哪里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