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
师傅们这电源板怎么弄?

楼主(2019-10-21):
家里有台42老电视 08年的海信  老的一直看 最近不知为何 画面发黑  就买了新的   换下来扔了可惜  想自己搞一下  换了逻辑板还是一样 所以就怀疑 是灯管老化  买了一套 灯条  自己开屏换上了  但是 开一会 灯条一闪一闪的  电源板发热    是不是需要断开 高压部分    让我动手可以  电路部分我是一窍不通   师傅们给看一下  以前的老账号 密码忘了 干it10几年 转行了  论坛也很久没上了。。。。

网友A:
隔行如隔山,你这么干是不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隔行如隔山,你这么干是不行的

好吧  只好卖废品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  只好卖废品了  谢谢

愿意折腾的话,我指导你改

网友C:
如果只是灯管坏那扔了确实可惜,修一下吧,按照你描述也不算什么大问题。换换灯管不行就改个高压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灯管坏那扔了确实可惜,修一下吧,按照你描述也不算什么大问题。换换灯管不行就改个高压条

估计已经扔掉了

网友D:
一点也不懂电路的话,估计自己修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点也不懂电路的话,估计自己修不了

就是这个原因 楼主这么改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