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戴尔IN2010Nb液晶显示器几分钟后黑屏或更长时间黑屏维修!

楼主(2019-10-21):
机型:戴尔IN2010Nb
电源高压一体板板号:4H-0T702-A00
高压芯片:OZ9938GN
故障现象:几分钟后黑屏或更长时间黑屏,有图像显示,电源指示灯亮白灯不变色!
根据故障现象初步判断:1.灯管损坏或变质发红、打火     2.背光升压电路问题     3.驱动板问题
拆机后,点亮屏幕,待背光保护熄灭后,测驱动板送来的EN开启电压、ADJ背光调节电压、15V主供电均正常且稳定。于是就用点灯器分别点两根灯管,都测试10分钟左右均不熄灭,且发光正常,无放电声,故判断故障位置在背光升压电路:
观察电路板,无明显损坏痕迹,简单对OZ9938GN的对地电阻值,及周围元器件测试了下,未发现问题;于是在OZ9938GN芯片的第3脚短接100Ω电阻到地去保护,通电试机,过了一会儿背光不再熄灭!因为去了保护,心里没底,决定通电久一点再装机,稳妥点;于是通上电,就先忙别的事儿去了,大概过了16分钟左右过来看,背光依旧亮起,但是闻到一股刺鼻味道,仔细观察电路板,冒烟了,而且电路板还起鼓了,手摸升压变压器非常烫,相邻的高压瓷片电容温度正常,于是迅速断电,再次观察电路板,除了刚才说的地方,没发现其它异常,故怀疑升压变压器有问题,于是迅速把变压器拆下,变压器型号为:IJ.26049.081(T2736A4690513),测量两初级绕组均为0Ω,次级绕组450Ω。再测量我某宝淘的新升压变压器,型号为:SPW-080(T2739A141 A404 C),测量两初级绕组均为0.1Ω,次级绕组443~457Ω不等,感觉万用表测不出来,于是决定直接代换试试…

代换变压器后再通电试机,灯管发光正常,15分钟后,灯管依旧亮起,变压器不再发烫,冒烟;于是取下在OZ9938GN芯片的第3脚短接的100Ω电阻,恢复保护,再次通电30分钟,背光不再熄灭,背光升压变压器也不发烫冒烟了,至此故障修复!

网友:
现在的维修也不好做了

网友:
看样子是质量问题?还是老化?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