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10 掉电

楼主(2019-10-21):
插内存掉电
刷了很多个bios还是掉电
测电压发现集显电压没出
换过芯片 上下管
并发现svid发出过两次以上的波
取过24pin的电阻
集显供电能出
最后发现内存复位很神奇

居然是这样的
断开与cpu的连接
发现是内存这边引起的
换过内存 测过电压 电压没发现异常
有什么建议么

网友A:
内存不过,反复复位,CPU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不过,反复复位,CPU挂了

断开后 CPU那边信号正常 内存这边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