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什么IC 求资料

楼主(2019-10-22):
版号ITX-J1900TE-2CD8
丝印
EN=5E
V4T

网友A:
好像是内存供电芯片,去某宝搜一下

网友:
找上面的型号,然后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内存供电芯片,去某宝搜一下

丝印查不到,淘宝查不到,无语了

网友B:
芯片型号是:RT8205M。淘宝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5#detail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型号是:RT8205M。淘宝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43.1e252c5didXmOs&id= ...

谢谢

网友:
你焊歪了吧?,焊歪了通电有可能烧后级的原件。本体也有可能一起坏

网友:
这焊的都连了吧

网友:
B09N03R是型号,N场管

网友:
拆下来,放回去拍照片的

网友:
洗板水洗干净,显微镜下面看看

网友:
EN=  这个是待机供电芯片

网友:
这个不是mos管 吗

网友:
待机芯片,此芯片损坏  3.3  5v异常

网友:
焊工还要加油啊,

网友:
这样焊着,准备通电?胆儿够肥的啊

网友:
这是你焊的

芯片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