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321

楼主(2019-10-22):
hp321电脑,接适配器后就开机,风扇转,电源开关灯亮,黑屏。capslk键连闪6次,右上角也有个键长亮,请问是何问题?BIOS刷过。

网友:
既然刷过BIOS,那就继续刷。

支持 反对

网友:
BIOS,可能有问题,换掉就好了。最初是3V扣式电池电压低造成的(0.8伏),硬盘也损坏了(不断重启)。

网友:
HP321换BIOS后就正常了(怀疑是它的通病)。

网友A:
刷原厂bios,不是原厂的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原厂bios,不是原厂的不好用

刷原机的比较好(不是升级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