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东芝C40-A笔记本主板有一个电容烧掉了

楼主(2019-10-22):
求助东芝C40-A笔记本主板有一个电容烧掉了,PC117,现在接电源短路,求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拿到电脑维修店去搞,应该会好点,毕竟隔行如隔山!

网友:
扔了吧   这问题太太严重了    烧成这样  我出50作个好心价给你回收吧

网友A:
这问题没得修了,你早点换主板吧,旧的主板我收51块,比楼上多一块

网友:
建议找专业的维修

网友:
建议找专业维修。毕竟隔行普隔山,这情况比较严重!

网友:
这个样子板层烧坏了。

网友B:
发给我,,包修好

网友:
同意楼上 发来 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给我,,包修好

什么地方,价格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没得修了,你早点换主板吧,旧的主板我收51块,比楼上多一块

能高点吗?独显4代主板

网友:
这个笔记本开始是不能给电池充电,也不能用电池使用,以为是电池坏了换了个新电池,但上新电池时开不了机,要把电池拆掉单独用外接电源才能开机,开机以后把电池装上可以正常使用电源灯闪黄灯充不进电,一段时间后突然闻到烧焦味,我马上把电池拆掉、关机拔掉电源。拆开笔记本发现PC177这个电容烧掉了

!但是还是能正常开机使用,不过用了一个星期以后突然黑屏死机了,现在开不了机,万用表测试短路状态

网友C:
卖给我,我给一百。

网友:
寄过来我瞧瞧

网友:
你可以寄到专业维修的地方比如迅维快修就不错

网友:
烧机 烧机 烧机

网友:
废了,卖废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卖给我,我给一百。

我不会修,主板可以卖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不会修,主板可以卖你

买肯定是买整个笔记本,我单买主板来干什么?如果可以的话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买肯定是买整个笔记本,我单买主板来干什么?如果可以的话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4代i5的CPU都可以卖好几百,整机100不可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4代i5的CPU都可以卖好几百,整机100不可能的

你觉得多少能卖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觉得多少能卖呢?

其它我在淘宝都卖掉了,现在只剩下主板了

网友E:
这个可能是CPU的电容   可能CPU烧了

网友:
这看上去短路有点厉害啊,烧成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可能是CPU的电容   可能CPU烧了

CPU,好好的,这个是充电电路电容

网友:
私聊1317857445按同行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