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主板插上电直接开机无法过自检

楼主(2019-10-22):
DELL E93839 AZ0422插电直接开机但是无法通过自检,求各位大神讲解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的回答应该是主板坏了,。

网友:
主板坏了修主板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回答应该是主板坏了,。

请问这种情况一般是主板的哪一个区域出现了问题呢或者哪个供电部分出现了问题

网友:
具体什么部分出现问题

网友:
修不来就找维修店吧      专业的便宜   不专业的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