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G显示器驱动板DC电源腐蚀

楼主(2019-10-22):
求助,LG显示器驱动板DC电源腐蚀,这个dc元器件淘宝找不到,叫做什么,哪位大神提供一下,接触不良了,显示器有时候不能显示。淘宝倒是找到了DC母座,但是不合适

网友A:
是那个DC电源头?

网友B:
这个电源座,容易出故障,应当是后面被拉断了,,,一般都是在板子上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座,容易出故障,应当是后面被拉断了,,,一般都是在板子上拆

不是断,就是接触不良,我拆开看过了,有型号吗,淘宝找的不合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那个DC电源头?

是的,这个是显示器那一端的,显示器是LG的显示器,能用 就是要拧一下,接触不是很好

网友:
三星的通用

网友:
这个是LG的显示器,三星的也可以用吗。淘宝可以买到不,我应该搜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的,这个是显示器那一端的,显示器是LG的显示器,能用 就是要拧一下,接触不是很好

可以用粗的电线飞线焊牢。不用换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粗的电线飞线焊牢。不用换头。

好像是和接头哪里接触不良,不是焊点脱焊了,我回去再仔细看看

网友D:
这个就是电源座,在网上搜索一下,多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是电源座,在网上搜索一下,多的很

好的 ,谢谢,我搜搜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