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经验收藏了!如何区分漏保跳闸的原因是过载、短路或者是漏电

楼主(2019-10-22):
低压漏保又叫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QF),是兼具过载、短路和防漏电于一身的开关。在时下以人为本的大环境下是监理方和设工方强制安装的防护盾牌,被誉为设备和施工人员的贴身保镖。

(电源侧与负载侧零线端子任何时候都是直通的,切勿接火线!)
关于如何选购和安装漏保,因为有很多的资料可供参考,在这里就不赘述了。
作为一天爬高窜低四处巡查的维修电工来说,随身携带怕摔、怕潮的万能表和兆欧表并不现实(随身工具一般是电笔,小号活络扳手,中、小号螺丝刀、绝缘钳、绝缘胶带、10号以下的内六角、22号以下的呆头扳手和一两米长的导线等)。那么在没有专用仪器的情况下如何快速判断漏保跳闸的原因,尽快锁定故障范围就足以见证电工的维修经验和逻辑推理能力了。
下面以3P+N型卡轨式漏保为例,漏保跳闸不外乎以下几个原因:
一、自身受潮或损坏,
二、用电器或电缆短路,
三、负载过载,
四、负载火线漏电,
五、负载零线漏电。
对于安装在低矮、潮湿环境下的漏保,一合闸即刻脱扣,蓝色按钮又弹起的,可在断电后卸下负载线重新合闸,如果还是跳闸不用说是受潮等原因导致了漏保的寿终正寝。解决方案自然是增高安装高度,改善干燥环境。
一合闸立马跳闸,蓝色按钮没凸起却伴有电弧火光和“呯”的声响,有时声音和火光还挺大,甚至负载电线瞬间发烫,绝缘层熔化,芯线氧化变色,这就是典型的短路症状。遇此问题为安全起见,最好是用万能表确定下是电缆还是用电器短路为宜了。
合闸后能用上一、两刻钟或更长时间,却在不经意间用电器停止了运转。要是没听到跳闸声还以为是电网停电了呢,去开关箱一看——跳闸了,蓝色按钮没弹起,这多见于过载故障。过载除了用电器(比如电机线圈匝间短路,机械过载、卡滞)问题外,一般与电压过低导致电流增大或漏保选择上出现了小马拉大车的原因有关。
合闸后立马跳闸,蓝色按钮弹起,有光和声音,但不大,这一般是火线与用电器外壳相连,或电缆火线破皮与整机机架相连等原因所致。
合闸后立马跳闸,蓝色按钮弹起,无火光和电弧声响,这往往是零线漏电。
或许有同行说,你说的都是带复位按钮(蓝色按钮),容量不超125安的卡轨式漏保,对于不带复位按钮的又该如何快速判断呢?

一个由漏保、用电器和电线组成的用电终端。在模棱两可不能确认故障原因的时候,可以先拆下用电器和电线之间的连接。如果不跳闸了,用电器是罪魁祸首,如果还跳,电线和漏保都有嫌疑,再拆下漏保负载侧的电线,还跳,漏保难辞其咎;不跳电线罪责难逃——这就是所谓的逐一排除法。
如果不能确定是漏电还是非漏电导致的跳闸,可以将用电器的几根线都从漏保上拆下来,捻到一起,接在漏保出线端子的任意一个火线端子上(其他负载侧端子让它空着),送电合闸后还跳可以断定是漏电,不跳就是过载或短路了。
当然还有替换法,就是本着由表及里,由简及繁的原则将有嫌疑的漏保、电缆逐一替换。替换下某物,问题解决了就是某物作祟。
(当然喽,以上排除故障方法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保障漏保电源侧电压充足,不缺相,漏保上、下两排端子与电缆之间压紧螺丝无松动,接触电阻可忽略。)
排除电路难免会遇上山穷水复疑无路的境地,当你能静下心排除干扰,去其表象,找准切入点通过抽丝剥茧找到问题的核心,那——柳暗花明就近在咫尺了。
本文为电工技术微信公众号原创文章,作者:吴扬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违者必究!

电工以下资料免费领取,请主页赶快私信小编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