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70开机 画面直跳

楼主(2019-10-22):
已更换屏,内存。以下如图,有师傅修到过没怎么解决得

网友:
进系统后更严重了! 别沉啊!顶起来

网友A:
这种先看一下外接正常吗?外接花屏显卡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先看一下外接正常吗?外接花屏显卡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不是显卡,外接也是花的!可能是内存供电的问题,我查哈

网友B:
本机原来的故障是不是大短?  修过好几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机原来的故障是不是大短?  修过好几次了

不是本来就是这样的

网友C:
故障已解决内存供电电容腐蚀造成的

网友:
这个不能作为定论,独显有各种可能性。比如桥有问题也可能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故障已解决内存供电电容腐蚀造成的

你可以好好编辑一下,发个经验贴,还能赚一些下载分

网友:
瑞智电脑瑞智电脑瑞智电脑

网友:
用的集显就查内存及内存供电,独显亦然

网友:
升压电容也会引起的哦

网友:
没图修个机器还真不好修

网友:
考虑CPU,内存也是容易导致

网友:
到底是哪个信号照成这样的说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