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问刷bios,听到微码和ME是什么?

楼主(2019-10-22):
微码和ME是什么?有啥作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原芯片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原芯片刷的

微码和me有啥作用

网友:
微码用以支持新cpu的运行,而me用于检测或管理系统硬件

网友:
好高深,听不懂,学习学习

网友:
我弄懂了,微码用于支持cpu,me用于对南桥的匹配(换了南桥就要改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