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 pro 3和PRO4的EC通用吗?都是it8528VG啊

楼主(2019-10-22):
曾经换过EC搞定了,现在手上只有一个PRO3的EC换去PRO4可行?要不要写程序的这个EC

网友:
这么冷清啊?指点一下啊

网友A:
没试过,你试试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试过,你试试看啊

试了不行啊,料板拆下来的,本来不知道好坏

网友:
你说的ITE8528VG这个小正方形的话,互通的

网友B:
你查查这个ec带不带程序,不带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查查这个ec带不带程序,不带就可以

我能知道怎么查带不带程序还上来问吗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