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BQ系列芯片有感!

楼主(2019-10-22):
所有BQ系列芯片不过隔离,隔离不导通或者电池一路导通电源不导通都应该注意一下隔离管是否击穿,因为芯片会通过隔离MOS的RDS(ON)电阻来判断隔离MOS是否损坏,一旦检测到其中一个MOS损坏,就会保护性关闭隔离。

网友:
确实是这样,第一次修的时候修了两天,最后才发现隔离管不良

网友:
老湿机你好,哈哈

网友:
很牛逼的经验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谢谢楼主的提诶子

网友:
我没看懂,但觉得很好

网友:
BQ的问题很难查啊 BQ和RT坏的特别多

网友:
楼主的经验记着了 华硕上保护隔离BQ用的多

网友:
确实这个情况修到过好几台了,方向错了一直在查信号

网友:
神烦这个充电电路     不会分析图纸

网友:
感谢分享这么好的经验

网友A:
比BQ芯片自带各种保护,仁宝点火回路没用了。

网友B:
第一个隔离管ACFET短路是不是检测不到呢?没有脚位可以检测压差呀。through monitoring the voltage drop across R DS(on) of the MOSFETs after a certain amount of blanking time
重新截了一份图.

网友:
这里说的是电感和MOS管短路保护功能

网友:
学习了  BQ芯片白皮书啊 分析的不错

网友:
对呀,以前每次不升压,我都只是换蕊片,没有看MOS管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技术分析,非常经典的维修思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隔离管ACFET短路是不是检测不到呢?没有脚位可以检测压差呀。through monitoring the voltage drop a ...

第一个不检测就说明第一个不会引起保护呗,这还不简单,第一个短路肯定就是引起的装电池大电流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BQ芯片自带各种保护,仁宝点火回路没用了。

天空飘过5个字。饼哥说的对

网友:
这个经验很牛逼的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不检测就说明第一个不会引起保护呗,这还不简单,第一个短路肯定就是引起的装电池大电流呗

老款仁宝点火回路不会有大电流的现象。它只是败在了成本控制之下。单纯技术上来讲并不是不如新款BQ的充电芯片保护功能。

网友(2023-10-11):
带各种保护反而更垃圾这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