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5-471G怪问题

楼主(2019-10-22):
acer E5-471G,板号DAOZQ0MB6E0  这机原不触发,之后拆掉电池后正常上电,不上电待机为0.001 出待机电压为0.003这样,之后用了几天又是这样问题,拆下来又正常,烦死,后搜了一下这机很多人有这个问题,都说3V 5V电容 有问题,更换后正常了一天,后面又是这种情况,于是又拆机下来,发现插着待机为0.003之后会等个十几分钟会变为0.001 待机电压为0 后把待机芯片51225 更换还是这样的情况,之后把上下管也更换掉也会这样,真晕,难道这机就要放弃,不出待机时候待机芯片都线性电压都正常,开启也是正常的,看来这机很难找出问题所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应该是个通病,真的很难搞定。

网友:
io换了试试呢 应该是有些地方漏电

网友:
还有电池管理芯片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应该是个通病,真的很难搞定。

你有没有搞定呀 也是我这种情况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有没有搞定呀 也是我这种情况吧

解决了,换了3个tps51225 还是一样,最后找了个代换的B还是C记不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换了3个tps51225 还是一样,最后找了个代换的B还是C记不起了。

那我再换一个1225C 看看,这个芯片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换了3个tps51225 还是一样,最后找了个代换的B还是C记不起了。

再换了一个还是一样插着,几分钟就不出待机了

网友:
EC复位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换了一个还是一样插着,几分钟就不出待机了

真的不好搞了,可能我是碰巧了,那这样吧你把D17拆掉试试看看待机稳定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应该是个通病,真的很难搞定。

退修了,不搞了,你的有没有搞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