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K43T装电池短路

楼主(2019-10-22):
华硕K43T装电池,插上适配器 大短路 ,几秒又不短路 使用中有突然大短路,去掉电池 使用  不会短路的,看看 那个原件 可疑

网友:
估计是PQ101不稳定,先换了看看!

网友:
先看看隔离管

网友:
肯定是保护隔离的问题了  换管子

网友:
另外 查查大电容有没有漏电的

网友:
隔离管的问题吧,你测一下电都正常不

网友:
隔离电路,跟充电电路

网友:
肯定是pq103附近的坏了

网友:
肯定是pq103和 pq106这个

网友:
19V直接跑到电池里不会引起大短路

网友:
把隔离管换成二极管再测试下。如果正常就不管它了呗

网友:
放电管击穿

网友:
PQ103,或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