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个不认识的二极管,ATX电源里的CM6800UX电路的,

楼主(2019-10-22):
求助1个不认识的二极管,ATX电源里的CM6800UX电路的,

上面只有一条白线,正向导通压降0.6V

网友A:
两道白线的一端应该是负极,看压降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道白线的一端应该是负极,看压降是正常的。

谢谢,0.6左右,实际0.56V,但是有几个断路了,正反都导通不了,不知道哪个型号没法换,而且也奇怪,二极管不一般都是击穿吗,为什么断路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0.6左右,实际0.56V,但是有几个断路了,正反都导通不了,不知道哪个型号没法换,而且也奇怪,二极 ...

感觉不像二极管 ,像保险。。。。。

网友:
可能是稳压二极管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觉不像二极管 ,像保险。。。。。

谢谢,可是测起来像二极管啊,正向导通0.56左右,反向不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可是测起来像二极管啊,正向导通0.56左右,反向不导通

看一下板子上是否有标示...............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吧zsbd

网友:
我也是头次见到

网友:
苹果电源板有 光宝的

网友:
因该是二极管可以用万用表测下看正向是否导通反向是否截止

网友(2019-11-23):
找点位图看看具体是什么最简单 但是找图最麻烦

网友:
请上正面清晰图片

网友:
没见过,楼下的来回答吧

网友(2019-12-28):
1206型的IN4148

网友D:
4148和4007都有可能。是不是在6800三脚周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4148和4007都有可能。是不是在6800三脚周边的?

可能性较大  这俩货 用量太大

网友:
1N4148的可能性大,1N4007的标识大多数是M7,没有明显的白边来做记号,我们厂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