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板24v实际输出电压只有17v

楼主(2019-10-22):
小米空气净化器的电源板。突然坏了,闲来无事拆了打算折腾一下。结果搞得睡不着了。
Mos管12n65好的,芯片r7780,1脚有电压1.8v,8脚有328v,6脚有8v,2脚没有输出。量了芯片周边电阻都正常的,低压部分由于量出来线圈交流输出才17v没有24v所以判断高压坏。找废板拆了个LD7575,1-4脚间的电容换了100k电阻上去,测得8脚有280v,6脚14v,1脚1v,2脚1v。LD7575换了2个都一样,考虑不太会是芯片坏。

网友A:
最好找个原芯片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找个原芯片代换。

看到论坛修显示器的r7780直接用ld7575替换的。1-4脚电容换成100k电阻

网友:
最普通的开关电源了,随便大街上买个24V的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
看看反馈部分是否有问题,光耦是否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