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250 CPU(i5-5200U)的核心电压(CPU供电)

楼主(2019-10-22):
手头的一台X250已经使用了五个年头。一直好好的,直到前几天……最近的天气也不算热,室温在25℃左右,但是,竟然发生使用中无故断电!(电池模式,主、副两块电池)是“断电”,不是简单的黑屏!查看事件记录,有一条异常断电引起的系统故障:

我查了一下网络相关信息,发现自ThinkPAD X230 起,使用中这样的无故断电似乎是“通病”,原因有的说是过热、有的说是BIOS,不一而足。但这怎么看都是硬件Bug哦……这几年ThinkPAD真是堕落了……

该机是i5-5200U的CPU,我特地用AIDA64进行了温度、电压等监测,又进行了压力测试。然而进行这一切时,都好好的……

对CPU重新换了硅脂后,好几天都正常。然而,在前天又发生了一次……

今天,索性将机器重新拆开,把里边的VCC5M、VCC3M、VCCCPUcore都引了出来进行监测,没想到前两个电压都正常,示波器测量也没有太大的纹波;而CPU核心电压就让我纳闷了,万用表测得的数据为:低负荷时1.33V、高负荷时1.58V——这与AIDA监测的数据偏差很大啊(低负荷0.681V、高负荷1.03V)。

请问各位大佬,这正常吗?i5-5200U 核心电压到底是多少呢?一头雾水……哪位能提供一下X250同款机子的CPU供电,我想比较一下。

在此谢过各位大佬!!!

网友A:
应该是正常的,你万用表测到的是CPU外围供电,核心电压是CPU内部有DC-DC转换的,你测试不到的,了解一下4.5代的FIVR供电技术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正常的,你万用表测到的是CPU外围供电,核心电压是CPU内部有DC-DC转换的,你测试不到的,了解一下4.5 ...

非常感谢楼上兄弟帮忙解惑!
不知您能对我遇到的“突然断电”给点意见和提示吗?
如果USB鼠标5V短路,会引起这样的故障吗?我想鼠标线断路短路很常见。
另外,我测了RT1~11,也正常,PTC电阻常温25℃左右时约600欧姆左右。
但我做了测试,当温度上升时,所测阻值竟然会变小。。。不符合正温系数电阻特性啊,抑或是在线测量,存在偏差吧。
我查了下,这类PTC电阻型号PRF15BB541NB6RC中,“15”代表外形尺寸0402、“BB”代表居里点100℃、“541”代表540欧姆、“N”为公差±30%。
看它的温阻特性图,解释了我上边的疑问:

再次感谢您!:daxi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