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加电30ma

楼主(2019-10-22):
但是却能开机,怎么修

网友A:
慢慢烧,全板薰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慢慢烧,全板薰起。

起热比较慢,电源ic那块起热

网友C:
30ma好多是主板下面显示这一块腐蚀漏电,多观察。

网友:
引用 网友C:
30ma好多是主板下面显示这一块腐蚀漏电,多观察。

三克油,我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30ma好多是主板下面显示这一块腐蚀漏电,多观察。

今天刚好,老师讲到这,说加电小电流可以可以不用管,等以后成大电流了再修,现在修基本废,搞不好就成不开机了,导致故障变大

网友:
CPU的复位没出

网友:
进系统测功能,功能不正常动对应芯片。功能正常检查是否进水,观察主板有没有明显腐蚀的芯片,重值或更换

网友:
30毫安 不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起热比较慢,电源ic那块起热

不要开机,加起电慢慢等,这个热量都很小。当然有热成像仪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