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加固态硬盘,装完系统后认不到机械 硬盘

楼主(2019-10-22):
机械盘换在了另一个插槽,在PE里都认得到,但是未分配的。装完系统后就认不到机械盘,检测后是那个插槽不行了。搞不懂啊

网友A:
光驱位不能装固态的!!换到应该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驱位不能装固态的!!换到应该位置

光驱位没装硬盘

网友:
用win10安装盘试试

网友:
先把机械拿出来,在固态装完系统后再放回机械硬盘,个别需要在bios设置优先启动项。

网友:
看下BIOS设置  可以换源版系统看下
要不然升级BIOS试试

网友:
在固态装完系统后再放回机械硬盘

网友B:
固态换个分区格式就好了~我也处理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态换个分区格式就好了~我也处理过~

是机械盘认不到。今天我师父也遇到个平板,m2固态的,拆装后有时不认盘

网友:
看看机械盘有没有跳线帽,有调整一下,然后看看BIOS设置里面是否开启了快速自检,开机一闪而过,未检测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