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5 主板没有公共点电压,求助

楼主(2019-10-22):
P3点没有电压,VIN 20V,P2点 19.5V
PQ301  4脚 19.5V ,PQ302 4脚 19.5V,P3没有电压
测量公共点无短路,各位看看该测哪里,搞不懂

谢谢各位知道,问题找到,已经解决了

测量BQ24727   20脚VCC无电压,对地短路,PR319电阻无阻值,
取掉BQ24727   20脚无短路正常,芯片应该坏了,正好手里有备件,更换BQ24727和PR319后,正常亮机

感谢各位的指导,多年以前就想去基地学习,一直没有机会,是我的一大遗憾,感谢迅维平台

网友A:
楼主按芯片时序检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按芯片时序检修啊

哪个芯片

网友B:
这么简单的故障,你都不会修,不知道你这个高级技术员称呼是怎么得来的?
发个我以前写的贴子分析给你看看,看完了你还不会修,那真的是没办法了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7284-1-1.html

网友:
G极和S极相等,明显隔离管没有完全导通,顺着G极这条路分析啊。还有芯片工作条件满足吗

网友:
充放电芯片啊 查他的条件 不过保护隔离

网友C:
应该是pq302坏,看图是y470的机器,

网友:
没电压  飞线过去呗

网友:
发来我给你修,,秒杀的问题!

网友:
真的服了

网友:
直接拉过去就行了

网友:
不过保护隔离,查查保隔相关电路吧

网友:
换下PQ302试试。还有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有的可以拉。有的不可以。拉过去接电池回大短的。冲电也会用不了。哈哈

网友:
典型的仁宝点火回路问题啊,是的有的可以直接拉有的不行,还有拉过去会造成充不了电情况

网友:
换个电源芯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pq302坏,看图是y470的机器,

不是pq302的问题

网友:
仁宝 的保护隔离相对还是好修吧   这...

网友:
保护隔离的问题呀。要么PQ301坏,要么充电芯片电路那边条件查下。充电芯片用的是不是BQ24727呀,6脚分压电阻测下。

网友:
充电芯片   查查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简单的故障,你都不会修,不知道你这个高级技术员称呼是怎么得来的?
发个我以前写的贴子分析给你看看 ...

谢谢指点,看了下你这个帖子,找到问题了,已经解决,我把帖子编辑了一下

网友:
理论加实践呀。厉害呀

网友:
公共点 还是很好修的  慢慢来

网友:
保护隔离还好修的,掌握关键条件秒杀都不为过!

网友:
P2不是有19.5V 说明电压正常啊  G级电压也正常 应按是没有导通才是啊  没搞懂

网友:
充电新片

网友:
这是个通病。。。。。。。。。。。。。。。。。。

网友:
找故障还得追根溯源,遇到充电IC短路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