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荣耀9i开机定在60毫安

楼主(2019-10-22):
如题,开机能到200毫安,然后跳到60毫安定住,不连电脑不亮屏,充电无电流,来个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补充,无进水无摔

网友:
就查充电相关电路

网友:
CPU没工作,推测是电源或输出的电压有漏电或短路的,查查电源输出电压是否正常,个人猜测仅供参考呵

网友:
降壓電路開路,電源周邊電感虛焊都會導致,微信:macksidi4

网友:
非单一故障,应该为多重故障,二修机

网友:
不认上层电流

网友:
不是上层,就是字库

网友:
问问各位,手机换代这么快真的有那么多人送修手机吗?

网友A:
字库坏了,加密的,换了开机无串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字库坏了,加密的,换了开机无串号

那现在修手机,修到字库坏可以不用修了,换了也用不了呀?

网友:
因该是字库坏了,GG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字库坏了,加密的,换了开机无串号

我刚好有一台oppoA79的机客户看游戏突然就这样板靓,开机电流跟你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