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Vostro I5-3558不触发,偶尔可以触发一次,求助

楼主(2019-10-22):
一般情况下不触发,偶尔可以触发,不定时可以触发开机

网友A:
有修到过的朋友提示一下,加急中。。。

网友:
把脚翘起来   看EC还是其他电路引起的

网友:
检查:
1.待机电压好信号,
2.更换EC

网友:
大神我终于把你等来了,我所期待的福音

网友:
更换EC试试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干一炮CPU就好了

网友:
try fresh bios ...problem wil be solved

网友:
板子有个小电容裂缝有痕迹你仔细看看我上次遇到过一个换了后好了跟踪服务没有问题。你看看仔细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修到过的朋友提示一下,加急中。。。

我上次遇到过你这样的本子,仔细检查发现板子上有个小电容裂了,电容裂了有黑纹印,你的仔细看,我给换上跟踪服务现在正常使用

网友:
在EC正常的情况下,桥条件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修到过的朋友提示一下,加急中。。。

测量代机芯片的pg,刷bios  换ec,Rsmrst不是稳定的3.3v时pwrbtn会不触发的   Rsmrst有没被拉低俏ec脚位测量

网友:
  ACIN   lid  查了没

网友:
从RSMRST#信号入手去找问题比较好

网友:
待机不正常先刷一下bios

网友:
这种问题就是不好修和麻烦

网友:
这种U容易挂  确定待机信号都有直接干U

网友:
这个机器 CPU是不是4200U的?好多CPU坏的 其中的北桥模块坏

网友:
别管那么多,就按不触发干就是了

网友:
偶尔能开说明还是有不良的地方,只能一个个查了。

网友:
三板斧 的菜鸟表示不太会搞 期待高手

网友:
按不触发思路维修!

网友:
在没进水没摔过没烧的痕迹的前提下 直接干PCH 和 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