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20 could not start

楼主(2019-10-22):
Dell 3420 no bootable, checks sơ bộ nắp # = 3.3v, PSL_IN2 # = 3.3v, PU4002 testing added 3 chan G, D, S = 19V (thất bại), Tiếp tục checks PQ4002 with the chan 2 ( PWR_CHG_ACOK) = 0V (Fail), Check PQ4006 for found chan G (AC_IN #) Trying to áp suất cao make Thái nhi dẫn from D to S. AC_IN # = ACOK # (chan 5 IC BQ24727). Tiến hành kéo AC_IN # lên khối lượng, replacement PC4001 bằng 1k máy started động. máy started động .Đay is exercises, trò chơi, tham gia, tập trung and sức mạnh của trò chơi, trò chơi and trò chơi.

网友:
看不懂是什么文字啊,, 泰国 还是缅甸的 老铁? 你说的 是 开机 提示 65W 报错???????

网友:
I use English. Currently I use a power supply, not an adapter, so it doesn't recognize the charger. Newspaper must use 65W charger

网友A:
DELL Use the One wire protocol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charger, after reading the data from charger mid-pin and verifying the CRC, it could be examined to find the field that specifies voltage and current.
Charger with damage or no mid-pin may still power on the laptop, but display a warning message and not charging the battery.
You can get a female 5.5 x 2.5 to male dell 7.5 x 5.0 charger adapter DC jack from an online store to send fake data to the laptop pretending DELL charge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ELL Use the One wire protocol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charger, after reading the data from charger  ...

Thanks for you, I live in VietNam , When the repair is mainly using a universal charger for the line-up machine, you can give me the correct image for me to buy online.

网友C:
哪个大哥来翻译下。?!

网友:
越南人英语这么好。

网友:
他的意思是 维修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Thanks for you, I live in VietNam , When the repair is mainly using a universal charger for the li ...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27b&abbucket=11

This should work, and Dell has two kinds of power heads, big mouth with needle, small mouth with needle. The power head has a built-in chip, which can simulate the original adapter and has the function of charging. You should be able to buy it on Taobao.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个大哥来翻译下。?!

连蒙带猜,估计意思像是他直接用可调电源连入充电口的正负极来开机,但开机后有他图上的错误信息,问有什么解决方案。

网友:
说的是ACOK检测为0V,等等

网友:
客户没有电源吗,直接换个电源就好了呀,如果自己拿来测试可以用转接头

网友:
看来这位是外国友人,我一句没看懂,图纸倒看一点

网友D:
下个翻译软件整成中文的在发,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个翻译软件整成中文的在发,看不懂

Sorry, i don't know speak china, i use google.

网友E:
都没看懂什么意思,看图应该是充电器问题吧,有的BIOS里面可以改的

网友:
这个贴。考研英语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没看懂什么意思,看图应该是充电器问题吧,有的BIOS里面可以改的

PQ4002 Fail. PQ4002 error needs replacement to use charger and batte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