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戴尔显示器开机进入自检模式

楼主(2019-10-22):
3008wfp开机便进入自检模式,红绿蓝白黑单色全屏循环闪烁,只有貌似只有开关键工作正常,关机后按住manu加+加power也无变换,按住+加-加power也依旧,台式主机插hdmi和dp和dvi和vga都可以侦测到显示屏的型号和分辨率,但显示器依旧自检闪烁红绿蓝白黑。不能进入工厂菜单关闭burn in。dp,hdmi,dvi的线已经排除有任何问题!请教大侠们!

网友:
可以重写一下程序

网友A:
谢谢留言,能再具体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留言,能再具体写吗?

买个编程器,再找到合适的程序,刷一下就好了。
还是送修吧,否则自己搞,结果就是买过一个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留言,能再具体写吗?

首先你要有编程器,如果没有工具,那就送修吧

网友:
按键坏也要可能,用万用表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