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华硕的h61-plus独显大

楼主(2019-10-22):
一张华硕的h61-plus独显大板,可以正常跑码亮机,但是重启后卡代码94不亮机,有些时候卡代码20不亮机,有些时候可以重启亮机,如果关机的状态开机是可以正常亮显卡检查过正常,内存也检查过正常,已经按照主板时序查过时钟,复位及供电,io芯片,南桥已经加焊过,刷过BIOS,很多版本都刷过,有些时候卡94的时候pci复位灯熄灭,有些时候卡94不会,复位灯熄灭的时候处理器复位,pcie复位都正常,不知如何检查,麻烦各位老师傅指点一下,需要一个思路

网友:
换根内存条试下

网友A:
肯定已经试过了,两个内存插槽都单独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已经试过了,两个内存插槽都单独试过了

其他正常,检查下桥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