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显示器亮一下就不显示了

楼主(2019-10-22):
今天接了一台显示器 插上电源屏幕显示logo 就不显示了 背光还在一直亮着就是不显示 换了电源板 驱动板还是一样 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那就是屏有问题吧

网友:
请个师傅教一下就会了,估计你修显示器都是拆,应该是屏的问题,几五大电压不正确。

网友:
也有可能是背光坏了,测试一下试试、

网友:
通电手摸屏芯片是否发烫

网友:
驱动板代换问题依旧,确认程序没问题,可试换屏线,最后屏参,有耐心慢慢测屏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