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故障]
练手板iphone6S无背光维修

楼主(2019-10-23):
维修案例,苹果6s
我是迅维手机53期实地学员,今天开始发6S故障板。拿了一片过来修一下。

拿到板子,首先外观有无明显变形、进水痕迹。
外观看着基本没什么明显损坏进水迹象,插座旁边的泡沫贴纸也都很完整,应该是没有被别人动过。

外观没有问题,就先接电看下电流。
接电不漏电,待机电流正常。

开机起跳电流正常,最大可以跳到1A以上电流。说明主板已经正常开机。

接屏看下能不能正常进入系统。
接屏发现没有显示。
没有显示要先确定一下到底是没显示,还是没背光。把手机屏移到强光下仔细看屏幕,发现屏幕苹果LOGO显示,没有背光。

没背光,先打下显示座J4200对地值,J4200座子上背光相关的三个脚分别是135脚。
打值发现3PP_LCM_BL_ANODE_CONN背光供电对地值无穷大。

检查断路线路时发现相连保险电感FL4211松动,一碰就掉。

打保险连接背光供电一端阻值正常。

短接保险。

开机正常,由于是练手板,没办法进到系统测试功能,随便测了一下触摸,WIFI,插卡也有信号,到此维修结束。

+ 10 + 5 精品文章

网友:
开机正常,由于是练手板.牛牛

网友:
老莫可以哦 未来的大神

网友:
新的大神诞生了:aiqian:

网友:
厉害 思路清晰,学到了

网友:
直接短路保险,后患无穷啊,电路在裸奔无安全可言了,维修重在修复好的前提下,也要考虑周全!不然后续返修也麻烦!

网友:
断线了还是好修的

网友:
不粗。不v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