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5出怪事

楼主(2019-10-23):
苹果a1465 13年的板号820-00164-a 开机一直都正常显示,后来花屏后就不开机了,风扇转..只要用风抢随便把板吹热下又能正常开了,谁遇过?

网友:
..只要用风抢随便把板吹热下又能正常开了

最好重点看下加热哪里就会正常

网友:
不管吹哪个地方,只要板一受热就可以开的

网友:
充电器灯亮不亮,重点查3.42和CPU

网友:
开机一直都正常显示,后来花屏后就不开机了 感觉重点应放在 CPU 内存及相关电路上面

网友:
多半CPU挂了

网友:
刚开始以为是内存虚焊,补焊过也是一样,点不亮时查CPU供电都是正常的。

网友(2019-12-07):
楼主幸苦 谢谢分享

liutianyu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最好重点看下加热哪里就会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