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S 不显示维修详细流程。

楼主(2019-10-23):
迅维实地53期,新手上路修苹果6S开机不显示,

观察主板外观没有进水变形。

接电开机测试。

接电待机电流正常,没有漏电电流。

开机起跳电流正常,跳变正常,正常开机电流。

电流跳变正常,接显示屏测试。接屏不显示,一般是显示电路工作条件问题,检查显示屏供电、复位、显示到显示电源开启信号、MIPI总线是否正常。

打显示屏座上显示条件的对地值。

参考鑫智造图纸中对地值,测量显示座J4200对地值。

打值发现J4200显示座41脚,PP5V7_LCM_AVDDH_CONN显示屏+5.7V供电 对地值0。

初步判断应该是供电线路上的滤波电容损坏或者显示电源IC U4000损坏,把此路供电相连所有元件,用熏松香法找出短路元件。

此路供电线路中间有一个保险电感FL4200,大电流直接烧的话有几率会把电感烧断,所以先拆除FL4200后端的两个电容。

拆除后线路依旧短路,基本锁定是电感另一端的元件短路了。现在可以直接熏松香用电源表调到相应或者偏小的电压进行烧机了。

可调电源负极接地正极接到FL4200-2脚可以看到有一个滤波电容C4201先融化了,确定就是他了,拆除后果然+5.7V供电对地值恢复正常,装屏测试显示是否正常。

测试显示屏正常显示了,进入密码界面正常,触摸也没有问题,至此修复完毕。

+ 10 + 5 非常优秀

网友A:
不知这位学员,现在给人打工还是自己开店搞维修了

网友(2019-11-26):
引用 网友A:
不知这位学员,现在给人打工还是自己开店搞维修了

现在在高级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