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25q16fw这个芯片,在编程器里面选择w25q16d

楼主(2019-10-23):
w25q16fw这个芯片,在编程器里面选择w25q16d
土豪金+1.8v降压板,但是在编程器里面没找到对应型号,只找到w25q16dw,不知道能不能用这个刷。小白,求大神帮助!

网友:
没有别的编程器 只有这个型号 就刷写下试试

网友:
可以的,没有问题的。